V星845pe-v2掉电

楼主(2010-12-11):
接一片V星845pe-v2主板,开机跑到33 2f 掉电,有时跑到2b 29掉电,差不多10秒左右掉,测板上供电都正常,这板奇怪的是,不接4pin,一样会掉电,接4pin 不上U一样掉电,不上U测U供电竟然都有1.02V.上U测有1.46.这板通电自动开,有时通电不自动开机,短接开机没反应,多短接几次有时能开,不知道是那里的问题,有修过这板的兄弟帮忙分析下

网友:
内存不过会掉电的.换一根内存试试.

网友:
内存性能不良会导致这样。不过这样的故障我想一般都是南桥不良了。

网友:
回楼上两位朋友不是内存的问题,上内存可以亮机的,只是亮机后掉电

网友:
最新检测结果,开机针两个脚上都有5V电压,开机后把左边的5V针用镊子跟地短接就不会掉电!IO是83697thf,换了后不掉电了,问题是不上内存会报警,上内存后不过,反复跑码,也不知道换上去的IO是不是坏的,手上没有其它的IO了

网友:
跑线吧老兄,检查开机针线路,你测下开机针的电压,正常的应该是5V,点击后有个低压跳变,有可能点击后低压不跳变,主板误认为要强制关机,但是像你说的这样的情况,是10秒。时间很长了,你查查看看吧,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再换个IO,就IO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