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6105DZ 主控电源 有+5VSB 短接绿线无输出

楼主(2010-12-11):
错把110V开关拨过去了 插到220V
结果13009 输出端滤波电容鼓了几个。鼓得电容换了 13009也换了。现在紫线 绿线有5V
短接绿黑
12V电压只有0.5V 该找哪里呢?

网友:
查初级,压敏可能挂了,大电容和分压电阻看看

网友:
电容没问题的 这个是220V 110V都可以用的。

网友:
有压敏估计没这么杯具了 呵呵

网友:
光耦是不是挂了?
绿线的电压高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