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2进系系统后不能使用

楼主(2010-12-11):
ps2进系系统后不能使用进系统前可以使用

网友:
我这刚修了快七彩虹915PL的板也是开机按键盘进不了BIOS设置,我没接硬盘它自检过了我3键重启它可以用,装硬盘进系统也是用不了,拆板打了下PS2的阻值都正常,然后把PS2口的排阻820的换成220   822的换472的   上机测试OK,有些板子有排容的直接擦了不上,排阻换个试下,PS2口故障都比较容易修,像你这故障先试下我的方法看下行不行,不行换个IO

网友:
整那么麻烦干嘛呢,一定要用PS2  去买个USB转2个PS2  打完收工.

网友:
先重装一个系统试一下啊

网友:
昨天有台机器是进系统键盘不能用,我用金山杀了下毒就好了

网友:
那个排容换到底是干什么用的,没了键鼠还能用!请问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滤波用的    可能是电容漏电  导致键鼠不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阻是上拉用的 排容是滤波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