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20风扇不转

楼主(2010-12-11):
第一脚FAN1-VOUT电压控制!无电压,
风扇接口的第一脚是到U15的第6脚的!这个芯片也换过了!可是这个温度电压还没出来!就在这请各位帮我分析一下!6脚这个电压要什么条件才能输出的?谢谢?小的第一次发贴!可能有点乱!

网友:
不好意思!发错了一个图!

网友:
换过不是风扇的问题!

网友:
有没有查过R413这里过来的上拉啊

网友:
d620的风扇是温度高到60度左右才会转的

网友:
不转 自己拉个电压被  交给客户 就是钱  嘿嘿

网友:
smsc挂了吧

网友:
飞线改常转不就可以了  钱到手为高

网友:
温度不够也可能导致不出来温控电压的,还有可能是温控电阻损坏造成的

网友:
直接飞个5V过去!OK!

网友:
D620要很高温度风扇才会转的   你下载个DELL诊断工具   测试下就明白了  有项是测风扇的   或是开机按 F5自检看风扇是否会报错

网友:
断开直接飞就是了

网友:
直接弄个5V过去就OK了

网友:
看看第一脚的信号是谁给的呀

网友:
这个 板子温度不高的话是不会转的,到了温度高就会转的。。

网友:
我见过一个,cpu温度到80度才转,在bios设置一下就好了。你这个情况还没见过。

网友:
飞个5V线就可以了呀。

网友:
DELL 的机器有的要等很久,风扇才会转的,曾经我有一个DELL ,客户说风扇不转,结果发现只有跑3D才会转。

网友:
着重检查风扇温控电路部分

网友:
直接飞个3V 过去吧~~这样不会很吵

网友:
我不想飞线啊!我想修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