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PVM800PRO-MV1。0不开机??求思路

楼主(2010-12-11):
IO用的是IT8705F与南桥是VT8237R,开机不上电,电源有叫声,怀疑有短路,没有开机就短路只有待机5V产生电路,测开关针没电压,1117输入低只有3V,怀疑5V待机后级有短路,有两个1117,南桥没有开机就热,怀疑南桥坏,但是自己跑线路不知道是开关针的电压是哪来的,是不是南桥产生的呢?还是1117产生的呢??南桥短路是定了~!

网友:
看有没开机芯片的,网卡芯片有没短路,PCI14脚对地阻值测下是多少,像没开机南桥就发烫,一般都是南桥坏了,

网友:
把网卡拆了看看还热不热  一般1117坏的话 都是网卡或南桥,如果1117短路了,就会造成南桥发热

网友:
这个电路我查了下好相是IO不参与开机,我主要问的是这个开机针角产生的电压是哪个产生的??

网友:
1117的输入电压都不够5V  怎么产生3。3?

网友:
南桥断路了吧

网友:
先换南桥再说吧!

网友:
先换南桥试试

网友:
建议楼主先修起来电压。有些主板电压低了。南桥是会发烫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117a输出脚对地短路,是不是证明南桥坏了呢????

网友:
南桥坏,我也修过这样的

网友:
拆掉网卡

网友:
回复 网友A:

红色+5V(4、6、19、20脚),主要到达:
       COM口芯片、I/O芯片、长BIOS芯片、南桥、PCI、AGP槽、PS/2口、USB口、VGA口、电源IC、370以前主板CPU核心供电处上管D极(11处)

网友:
我的意思是说开关针的高电位是哪个发出的,是不是117A,还是南桥发出的呢

网友:
给你这张图纸
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