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换的电源高压一体板,但是怎么连接原装的驱动板?

楼主(2010-12-11):
换的电源高压一体板后 怎么跟原装的驱动板连接?需要哪几组电压呢?
电源

网友:
供电 接地 开启信号

网友:
供电 接地 开启信号 供电接电容的正极, 开启信号连接的是一个三极管

网友:
我说的是驱动板 不是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