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30 掉电维修

楼主(2010-12-11):
机器接到手后检测,开机能亮,有时能进到xp 桌面掉电,有时刚过完dell logo标就掉电,掉电后又能自动加电,电流能上到0.35A后,就反复从启0。0————0.35A,估计掉电后cpu 电压没上来。拆机取出主板发现显卡更换了,631的,南桥也动过,cpu供电芯片都换过包括三个小芯片。客户说是刚换完显卡回家用了一天就成这样了,后来拿到原来修显卡的地方放了3天没修好就拿到我这来了。单板检测了一下上电都正常,就是掉完电后cpu电压没了,不插内存时 开着机就不会掉电,整理了一下维修思路估计问题就出在 cpu供电这部分,因为掉完电后cpu供电芯片u15 35pin开启信号正常。仔细查了一下U15的工作条件都正常,只有动用示波器了,测了一下3 个供电电感发现其中一个电感L36就没有波形,而且发现u49这个上管特别热。问题找到了就是这组供电出问题了后面对着图纸一路检测发现u9 1pin连着的电阻r51的阻值变成了二百多欧正常该是2。2欧的 看来故障点找到了,在费板上找了一个同样阻值的电阻换上然后加电,在测波形,3个电感波形都一样好了,给主板装上散热器开机亮了10分钟都没有掉电。装机测试 ok 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附上图纸一份

网友:
好贴子,给大家长见识了,CPU供电电路一路供电没有,都检测得出来。

网友:
看来还是有示波器的好````

网友:
示波器起了推进维修的作用  很好

网友:
哎,说的要是再详细点就好了·······

网友:
有些地方还是用适波器测比较方便呀

网友:
有示波器修机就是爽啊

网友:
电感上没波形 那就是没电压吧  这么明显的都没查到

网友:
是啊,一修哥留给你的钱

网友:
讲的不够细致啊,那句“问题找到了,就是这组供电出了问题后面对着图纸一路检测发现U9 1pin.....”,这里的一路检测是什么啊

网友:
这种供电一般比较难修,楼主   强,看来还是得备个示波器了。

网友:
是不是用在反馈上的电阻!

网友:
结果是很简单,没有示波器是难修的

网友:
U9有没有换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测了一下3 个供电电感发现其中一个电感L36就没有波形-----------意思是另外两个电压可以打到波形,但用万用表测不到电压是吧?

网友:
用万用表 能测到电压 电压都正常  cpu 供电的电感是并联的 所以电压是一样的

网友:
这台机器同行修过到我在时 cpu 供电电路的 四个芯片 和场管都换过了。我估计 原来的那些见都没有坏 其实就那个电阻坏了

网友:
这示波器还真是少不了啊,

网友:
经典呀,楼主的技术高呀

网友:
测到场管发热   看对应电路  对照图纸一路测过去  不难找出 那个坏电阻    示波器完全可以不用

网友:
分析思路很不错,参考参考,

网友:
这种情况用万用表来测量时不行的啊

网友:
那为啥不插内存就不掉电了呢 我还以为内存部分问题呢

网友:
示波器!!我明天就去买一个来

网友:
示波器测是有电压没波形,很直观,没有示波器的话,就有点难了,幸好还有管子发烫

网友:
刚开始并没有发现 那个管子发热 因为一加电就掉了 后来来回开机才出现发热的也不是很烫的那种 一直没在意这点 说出来能希望有兄弟碰到这种故障时 有个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