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昭阳k23

楼主(2010-12-11):
电池显示百分之百,电源一拔掉就关机,插上电源可以正常使用,因为在保,换了一块主板还是一样的,换了新电池依旧,这下真没招了,跪求各位大师帮帮忙,谢谢!

网友:
一块新电池加保修过的主板,还能这样,你保修的主板不会还是你原来那一块吧

网友:
不可能,拿的是全新主板,新电池,

网友:
有这种事?

网友:
知道了 这个问题一般不可能  难道是电池也带驱动程序?  额额

网友:
唉 真杯具。。

网友(点评):
版主也灌水么?

网友:
什么都新的你也自己整啊???拿给联想保修啊!!!

网友:
我们就是做联想大客户,

网友:
我的神呐,给客户说,我们修过以后,售后就不保了,他居然说,那我去找售后吧,我问他售后不是给你换版了吗,他说他没去售后呢,晕!!!!!!!!!!!!!!!!!!

网友:
客户不老实,维修俩行泪呀!

网友:
呵呵呵  有点意思 你要查清楚

网友:
真没有见过这么纠结的问题。是不是象楼上说的主板没有换过哦

网友:
你应该告诉客户,让他打电话投诉售后去(主板电池全换新的还有问题)~~或者让他退货么,

网友:
楼主 你被客户忽悠了  现在的客户 整个一个不是个东西啊

网友:
我X,什么客户,忽悠人玩,以后做维修也不要太正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