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已经解决 关于kimgmax 内存颗粒KKA8FFBXF型号的

楼主(2010-12-11):
关于kimgmax 内存颗粒  型号的 : KKA8FFBXF   单颗容量是多大啊??  位数是多少?

谢谢..不知道只能去看下SPD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清楚。。。如果是在板上的,可以读spd信息判断容量。如果是二代bga的,那么84球的是16位的,60球的八位和四位都可能。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谢谢你的提示...

网友:
有哪们  高人指教下呀   我是新手

网友:
个人感觉Kingmax 的芯片型号很难看得明白啊..别的内存芯片还好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