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负载不良

楼主(2010-12-11):
我是在网吧做维护的,发现有好多电源都可以工作,但是老是自动重启,当然都是些杂牌电源像动力火车,金百威。龙卷风。唯博,请问这种问题是电源输出部电容部分,还是大滤波电容的问题

网友(点评):
大电容,12V

网友:
大电容吧

网友:
是电流不够。

网友:
网吧机电源故障多数是电容鼓包,长时间运行故障率很高的。

网友:
电源质量差,长期用都不行,用品牌的好

网友:
这个都有关系,高、低压的滤波电容性能不好都会造成带负载能力下降。如果带负载能力不够主板肯定会供电不足,所以也会造成电脑重启。

网友:
我很久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电源空载时(就是不接上主板,短接绿线和黑线)测量,红5V正常,可是接上主板开机在测量,红5V变成了1.几伏了,拆开检查,原来是一个不记得是电阻还是电容虚焊了,补焊之后,问题解决啦

网友:
换个大电容看看

网友:
大电容小电容都会

网友:
换完大小电容不定好。

网友:
那也是,现在的电源杂牌的太差了,建议还是不要去占便宜

网友:
品牌的也一样,我经手的长城,航嘉,金河田也这德行。先换2次滤波电容。再换待机滤波电容。最后换大电容。不过换了也不一定好!!

网友:
先看看有没有电容鼓包,没有的话,一般是元器件老化造成的,那样就不好修了  维修价值不大。

网友:
电容的问题占一大半。做工不好,劣质便宜元件性能不稳定,也是重要原因

网友:
开机困难自动重启一般都是待机和IC供电滤波电容问题。

网友:
直接把低压端的电解电容全部换完即可。

网友:
并非鼓包就是电容坏的定性判断,比如容量变小,,是看不出的,

网友:
请教高手,我也有一个杂牌电源,带负载能力差,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了,拆开看,没有明显的电容敲包或者漏液情况,发现给7500供电的线路上有一个电容空位,没有上电容, 我就加了一个47UF50V的电解电容上去,再通电,短接绿线和地,发现输出电压都偏高,5V的有5。21V,12V的有12。32V,请问这种输出电压能接主板上去试机吗?会不会烧主板??

今天再试了一下,拆了那个电容,电压还是有那么高,难道不是带负载能力差,是输出电压高保护了?输出电压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拆下7500B一脚并联到地的两个电阻,一个是120K,一个是10K,测量,阻值都偏小,120K的只有118K。10K的只有9。6K,不知道是不是这原因,一时找不到这两阻值的电阻,等下再到其它旧电源上去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