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20装系统问题.

楼主(2010-12-11):
AMD的CPU,曾经做过显卡.
装GHOST版的系统提示:invalid bcdw command(黑屏)
装安装版的系统解压时会蓝屏.
换过内存,换过重新分区的硬盘故障依旧.
会不会是依旧是显卡问题呢?
哪位大哥有经验的麻烦指导下小弟,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
进PE 试过没有?

听说AMD的U 容易坏!~

网友:
先进PE   不行的话就换个硬盘试下   装系统用一根内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装过WIN7没有啊?我用的就是这个机器!现在用WIN7系统!

网友:
这机是比较难装,好像记得用深度9。2就能GHOST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
PE正常进去,但是在里面GHOST涛声依旧.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回复.
PE正常进去,硬盘内存也换过,涛声依旧.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回复.
昨天是想装个9.2的,但是一下没找着,现在再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E:

谢谢回复.
我想试着装VISTA或者装W7,但是放光碟进去没反应,几个碟都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可能吧!我现在就这样装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关掉USB BIOS legacy support 之后,有能就可以跳过错误。能进PE,主板应该没问题,换硬盘试试,估计是分区表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
大家说的我都试过,无果.
现在我把故障集中在显卡跟CPU上,不过板子给客户拿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