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驱动板插排线问题

楼主(2010-12-11):
现有一机器 VGA线是直接到显示器壳子里面插在驱动板上面的  而不是从壳子外面就能插到的那种  早期的17寸 和CRT那种    现在我要改通用驱动板  这个排线的顺序和通用驱动板能符合吗?
我的疑问就是说 是否所有的线的顺序都是一样的?

网友:
买条通用板VGA内置信号线就可以了,5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