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掉电问题~

楼主(2010-12-11):
裸机,插上诊断卡。短接开关针,开关针上有5V电压 。开了不到一秒,一闪一下,自动关掉。诊断卡上的灯一闪一下 就灭了。不是电源问题。。。。求高手给个思路啊

网友:
查下是不是那时里的短路啦..查下电源接口的阻值吧..

网友:
电源座子测测看有没有短路吧

网友:
应该是哪里有短路  查下

网友:
短路保护现象

网友:
电源IC换掉

网友:
有电压短路了。 仔细量下

网友:
谢谢大家热情的帮忙,电源接口我打组织都在一百以上。呵呵,配件不齐全,想换个东西都难,明天我再好好查查有没有短路

网友:
短路啦。你把12V拔下 看  在开机 看 还短路不。 如果不短路了是 5V短路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