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硬盘还是提示HDD PASSWORD

楼主(2010-12-11):
一个东芝SS2000M的笔记本电脑,在没有设硬盘密码的情况下突然提示输入硬盘密码HDD PASSWORD,为了快速解决问题只好换一个硬盘,相信这个硬盘是好的,可是开机还是提示输入硬盘密码,有没有哪位师傅碰到这样的情况?请师傅们指点迷津。
让我郁闷的是以前从没设过硬盘密码,不知道这个密码是怎么出现的。
再一个就是换了一个正常的硬盘,还是提示要输入密码,难道问题不是出在硬盘上吗?是主板的问题吗?

网友:
刷个BIOS把,或许能解决问题!

网友:
不装硬盘的时候能进BIOS,装上硬盘一开机就显示HDD PASSWORD,BIOS都进不了的。

网友:
明天我先刷个BIOS试试,就是不知道还有没有其它的情况。

网友:
对于笔记本电脑,最好不要轻易的设置密码,因为笔记本电脑的开机密码并不是象PC机那样存放在CMOS电路中可以通过放电清除的 ,目前较新的笔记本都是将密码保存在主板的几块逻辑电路中,我们个人是无法破解的(此系列电脑,密码可加至三层,每一层都针对不 同的设备加密,如果设置的密码丢失的话,呵呵......电脑可就是摆设了),要破解的话得换,可能得花不少钱(至少好几百)。
  但是对于型号较老的笔记本电脑,你可以试试下面的方法,也许可以解除笔记本的开机密码:一是改变机器的硬件配置,比如把硬盘 取下来,再重新启动有可能会自动进入Setup程序,并清除开机密码。二是可以试试在主板上找一个芯片,这个芯片俗称818芯片 ,一般是“MC146818"有24个引脚,短接第12脚和第24脚1秒钟,或者找一个标有” MC14069"的芯 片,把其第14脚对地短接一下,也许可以达到清除密码的目的。
  对于东芝笔记本电脑如果你忘记了你的口令,可以使用口令服务软盘来解决(口令服务软盘在你每次设置或修改开机口令时生成,请 妥善保存)。具体步骤如下:在驱动器中插入口令服务软盘。按下Enter,出现下列消息:  Set Pa ss Again?(Y/N) 按Y运行TSETUP程序,设置新口令。按N重新启动电脑。
  注意:口令服务软盘必须被插入驱动器中,否则显示将返回到Password=。如果已经在驱动器中插入了软盘,该消息仍然出 现,口令服务软盘可能有问题。此外在使用口令服务软盘时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如果BIOS引导优先级设置为硬盘或光驱,按复位按 钮,保持F键按下以确保从软盘驱动器引导。如果电脑处在恢复方式,打开电源时口令服务软盘将不起作用。这时,也请先按复位按钮。
  对于型号较老的东芝笔记本电脑,其BIOS口令保护存在一个“后门”。你可以试试下面介绍的办法,也许能绕过东芝笔记本BI OS口令限制,而无需输入任何密码认证。准备好一张格式化好的空软盘,另外一台计算机,一种二进制编辑软件(比如Norton& nbsp;DiskEdit或者UtralEdit 32等)。具体的步骤如下:
  启动另一台电脑,打开二进制编辑器,将软盘插入驱动器,修改软盘第一扇区的前5个字节,使其变成: 4B&nbs p;45 59 00 00,注意引导扇区是第0扇区,不要改错了。然后保存修改,你现在就有了 一张钥匙盘了。将这张软盘插入笔记本电脑的软驱中,按reset键重启动,当提示你输入口令时,直接按回车,系统提示你是否要再 次设置口令。按"Y",回车。然后你就看到了BIOS的设置界面,可以重新设定一个新口令了。
  如果上面的介绍的方法都不起作用,就只有送笔记本电脑专业维修点用特殊方法处理,倘若过了保修期,在价格上你只有任人宰割了 。因此一般没有特殊原因,笔记本电脑还是不要随意设置开机口令。为保证数据安全,建议大家装WIN2000/NT或WINXP操 作系统,并使用NTFS格式分区,这样其实比单纯设置开机口令,更能保证系统安装。现在有些笔记本电脑还提供了指纹开机识别系统 等安装措施,取代传统的BIOS密码保护。

网友:
谢谢7楼的师傅,你辛苦了。

网友:
刷个BIOS应该可以的

网友:
哦,那看来就只有先刷个BIOS了,有情况再来向师傅们汇报,谢谢各位啊。

网友:
LZ   修好了没 ??、

网友:
是不是笔记本上面有个锁给打开了,你看一下说明书说不定有收获

网友:
断线会引起加密码啊?

网友:
谢谢各位,这个机子已经整好了,是BIOS的问题。
本着先易后难,先软后硬的原则,拆开机子,把CMOS电池拔了,过了会再插上试机,居然好了,不提示要硬盘密码了,进BIOS设置了一下退出,直接就进入系统了,开机关机好几次都没再出现问题,这个机子就这样完成了,再次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
哦。我又增加了经验,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历

网友:
东芝的好多笔记本都有了密码保护 在更换硬件以后就出来了

网友:
密码解开了吗?不然你就换个I/O吧!!

网友:
没有碰到过,下次试试

网友:
这款板的排插很多,个人感觉出现这样的情况像是排插接触不良引起BIOS误报,清空BIOS,再把排插插紧,就可以了。

网友:
看来还是主板的问题,CMOS电路暂时的保存了硬盘的信息,放电完成,挺好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