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0-12-11):
HP奇怪的问题 本人手里有一个惠普4416S的本 使用都正常 就是开机状态下不能充电 一充电就蓝屏 关机充电没问题 郁闷 搞不懂什么原因 (检查过系统及软件没问题)
惠普

网友:
个人? 告诉你个消息 (密语:如果再保 就塞个铁棍在里面 搞不亮了 到维修站换主板 如果是过保 就把电池拿下来凑合用吧 )

网友:
4416S应该没过保吧

网友:
换个充电IC先

网友:
看下电池充发电电路,是非有虚焊,虚连。也可以直接换个电池充发电芯片试下或温控芯片

网友:
更换电池试下. 电池供电有时候也会蓝屏
代码 0*0000000D1

网友:
2楼的说的很有道理 我支持二楼的 但是更希望知道问题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