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什么情况下显卡需要刷BIOS

楼主(2010-12-11):
在什么情况下显卡需要刷BIOS?????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供电正常。。接口电路也正常。。没有掉件的情况下。。用PCI 带到DOS下可以检查到显卡芯片。。你就刷个BIOS试试吧。。。或者是跳26没显示。。确定芯片没有空焊的情况下。。

网友:
我有个9600GT 进系统花屏  试试看   如果好用 会告诉大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