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在笔记本维修中的作用

楼主(2010-12-11):
请问各位大大,示波器笔记本维修过程中,在哪些地方可以用到它?比如量LPC,晶振,芯片的波形等等

网友:
没用过示波器。。。

网友:
加一个。。可以看到BIOS自检波形

网友:
这个可以有 也可以没有 我就没有  重要度  看个人  有人喜欢 有人不喜欢 萝卜青菜 各有所爱

网友:
我想买个200M的,一直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有没有都可以照样修机器 但是万用表维修供电判断元器件好坏有明显作用,但修理主板上的信号部分就很吃力了 ,这是还是示波器有明显作用  俩种都具有是最好……

网友:
我用的就是60M泰克.量波形时用用,别的时间基本上就不用.呵呵

网友:
你们都是菜鸟的说  示波器是高手用的,打电压不会干扰主板信号  打波形更是重点  更能知道跑到那一步  在工厂没有示波器的话  你一片版都难修出来  ,传说中的路人啊 !

网友:
用示波器有二种人,一是不会修,看他们买他也买其实不会用,第二种人就是,真真的高手.
不上不下的都不会买示波器

网友:
原来我就是不上不下的 呵呵

网友:
呵呵  楼上的 不要对座如号卅,还要看有没有这个经济实力呢.一台示波器差不多 360的价钱了.

  模拟示波器打电压 反应速度和万用表 不在一个档次. 顺带还打了波形,跳变,

网友:
呵呵  我感觉有示波器比较好       可以测晶振有没有起振, 有时间超级IO坏 会引起晶振有电压没波形,  用万用表是测不出来的

网友:
打伞路过  。   有示波器还是方便点   方便 更深入的维修板子

网友:
我也觉得要是不懂的买个示波器也没用。

网友:
我也不会用示波器,想买个回学学。听说对修主板有很大的帮助

网友:
我有一个 放在那里坏了

网友:
用示波器可以量电压,时钟。复位。波形

网友:
用示波器可以打到看看是有没有跑CPU或还可以看跑到那里,这样可以省了我们判断失误了。。

网友:
这个玩意我用的少 开店可装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