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fp93w 开机有logo,接vga,绿灯但不显

楼主(2010-12-11):
客户拿来时说是,开机有条亮线,用一会会自动消失,但开几小时,会黑屏。
到我这测试时,确实开机显logo,有条亮线而且有点闪动。但接vga,亮绿灯但不显。
怀疑,电路电压可能有问题,但检查没有发现问题所在,屏线路也打开,无明显烧坏,顿时感觉压力有点大
但当我重新连接再测试时,一切ok.
呵呵,原来屏线松了的问题,这下连线都没有了。
希望对大家有点帮助,找到问题的时候,打算放弃的时候,不妨再试下

网友:
电路无奇不有啊   还是要多试下  看帖头 我心想多半是电源电路

网友:
联想 19“  宽屏  这样的问题很多

网友:
呵呵我昨天也修到一台是DELL的19的开机是不亮屏等一会才亮,亮了一会就红屏,VGA线指示灯都正常,屏线都上了封胶没有人动过,后来把屏上的封胶拆掉,拔下屏线重插就OK了,点了一天没有问题。

网友:
呵呵,有的时候真的不能随便放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