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师,烦请赐教以下两个信号EC_SMI#和EC_SCI#是想告 ...
各位大师,烦请赐教以下两个信号EC_SMI#和EC_SCI#是想告诉南桥什么信息呢?感谢

楼主(2010-12-11):
EC_SMI#和EC_SCI#是想告诉南桥什么信息呢?感谢
信号

网友:
中断信号。也可以走LPC。但是有些对时效性有要求的,就走SCI/SMI了。SMI极少用到。主要是SCI比较多。 system management interrupt 系统管理中断 在繁忙中 请求停下来 先处理某个请求 中断有优先权 某个级别比较高的中断
维派科技
这些是你男人告诉你的还是你自己会,要是你自己知道,我赞你一个

网友:
理论是这么说,如果有个实例就好了。

网友:
这个我也想知道 好像待机的时候就工作了

网友:
二楼历害!学习了~~

网友:
牛逼 此女人 人才啊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224469

网友:
楼上的引用才是正解

网友(2014-10-21):
楼上的厉害啊,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