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250G移动硬盘认不到?

楼主(2010-12-11):
硬盘突然认不到了,换了一个盒子也没用,换了一台电脑也没用。
数据线插到电脑上硬盘没有运转,用手拿着感觉不到里面的转动。我对数据恢复和硬盘维修不大懂,是不是固件坏了,还是什么问题?
知道的兄弟告诉我一下!谢谢了。

网友:
硬盘坏了吧

网友:
硬盘不转?  保外就拆了电路板 先测一下 保险是否断了

网友:
这是我哥在苏州买的,应该在保的,我在南京没办法去苏州。看样子要自己搞了。

网友:
硬盘没有转,而且还换了硬盘盒,那估计就是硬盘本身电路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也是,应该是供电出了问题。因为我从来没有修过硬盘,怕搞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