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开机白屏

楼主(2010-12-11):
今天收到一笔记本 无背光

量排线 发现主板到高压板排线有两根断

用漆包线接上

开机就白屏 debug卡跑到2b时 正常显示 进系统也正常

但关机后就白屏

刚插上适配器      开机后        白屏
0                             0              0
0(断)                       0              0
1.54                      3.20         3.19
0(断)                      2.42        2.41
19.44                   19.44        19.44
19.44                   19.44        19.44

具体哪里出问题了

各位大侠 帮帮忙

网友:
你是不是两根线 接反了

网友:
没有 一个是地线

网友:
开启信号没接对,你测测那几根线,开启信号应该是在开机是有个3V左右电压,关机后没有电压

网友:
肯定是接错了

网友:
肯定接错啦,要不还有断线

网友:
排线一共6根 两根地线 两个19V 一个亮度 一个控制
量了的 都接好了

网友:
可能还有没接好的线

网友:
换根屏线试一试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