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00用适配器可正常开机,用电池开机掉电

楼主(2010-12-11):
一台DELL 1400机器,单独用适配器可正常开机显示,单独用电池开机掉电,电池是好的,换了电池还是一样,将电池换到其它机器上也可以正常开机,用电池和适配器同时开机电流到0.06A过几秒就掉电。但此机器可以正常充电。换过充电芯片MAX8731AE还是一样的,感觉很奇怪,但事实就是这样的,试过很多遍了。现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看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查一下电池隔离保护电路,应该是最后一个MOS管坏掉了。这个MOS管用适配器是截止的,而单独用电池就是导通的。

网友:
用示波器检查一下。

网友(2025-05-09):
这机器主板很便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