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戴尔纯平显示器

楼主(2010-12-11):
今天接收一台戴尔纯平显示器。通电后指示灯不亮,黑屏。拆机检测发现保险已坏。测量整流桥,开关管正常。测量次级各电路输出没有明显短路的地方。在保险处挂灯炮测试。通电后灯炮很亮,而且亮度一闪一闪的。断开高压包,开机后灯炮还是很亮。现在真不知道如何再往下查了。请同仁指教,

网友:
你检查一开关管之前的元件呀,这儿的元件也不是很多,包括电空,二极管等。

网友:
查了,压敏电阻,和消磁电阻。最后我断开12伏供电后灯也不亮了。追查到一个索尼芯片后。不知道如何下手了。换吧没有这种芯片。不换吗又怀疑其不良。现在修纯平显示器真没有办法,价钱要不上去有时修时还真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