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400风扇不转

楼主(2010-12-11):
dell 6400风扇不转,修过两台,都是显卡坏了,做完显卡后,风扇就不转了,谁能说下这个风扇控制电路的原理吗?我真不明白为啥不转了.没办法,暂时先飞了个5v run上去.两台全是同样的毛病,感觉还是哪里有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至今还没出现过这种话情况。

网友:
,做完显卡后,风扇就不转了? 是不是一开始就不转啊?  2台都这样 难道掉东西了 ? 再看看吧

网友:
不能,是独立显卡板的,一定是没掉东西

网友:
按照图纸查一下电路啊

网友:
不明白这个工作原理,要是明白就不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