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USB口不能用求助

楼主(2010-12-11):
有一块精英C51主板用手机数据线连接电脑下载文件时将USB口短路了致使所有USB口都不能用了但5V电压有,量数据线和时钟线阻值只有扩展接口中的其中一个数据线插针阻值为0其余全为600请问这个故障会是南桥挂了吗还是其它的排阻排容损坏所致

网友:
如果 是我  我就看图纸 跑线路。

网友:
USB接口1 2脚为5V电压 3456经排阻或电感到南桥 78脚接地 跑一下线路看看 有可能是南桥挂了

网友:
南桥挂了,换个吧

网友:
基本确定南桥挂了,

网友:
sb挂了 usb全不能用

网友:
感觉是南桥挂了!

网友:
换吧,基本定了

网友:
不用想啦!肯定是南桥问题了...

网友:
直接杀桥吧

网友:
桥挂了当然很有可能,不过也得看下时钟信号有没有断呵!

网友:
应测一下,然后跑跑线路,最后再确定

网友:
本人新手请问如何跑线路从哪开始

网友:
跟我一样不会跑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