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564开机0.11A掉电,请高手相助!!!

楼主(2010-12-11):
DELL1564开机0.11A掉电,请高手相助!!!

最近修到一块DELL1564的主板,板号为UM6。故障至今未解决。
首先,发现主板待机正常,3.3V_ALW和5V_ALW都出来了,但是按开机键后,电流上到0.11A后立即掉电,然后又回到待机状态。(此板空板开机正常情况是电流维持在0.13A到0.20A之间)
测量公共点对地阻值430、3.3V_ALW /5V_SUS供电电感的对地阻值135/146、内存供电电感的对地阻值211、显卡供电电感的对地阻值8、1.05V_PCH供电电感的对地阻值167、CPU供电电感的对地阻值475、电池充电电路电感的对地阻值520,都正常。
后来在测试3.3V_ALW /5V_SUS电源管理芯片TPS51427的各脚阻值时,发现14脚也就是SUS_ON信号输入脚对地阻值为556,比正常值135偏高了。有了这一发现立即查SUS_ON信号相关的电路图纸,发现此信号由EC(IT8502)的100脚发出,经3.3V_ALW通过一个电阻对其上拉后送到两个电源管理芯片和两个MOS管栅极,控制5V_SUS、1.5 V_SUS、1.8 V_SUS的产生。经过排查,发现EC坏的可能性最大。
更换EC后再测100脚对地阻值,为128,恢复为正常。心中大喜,满以为问题解决了。插电待机正常,开机,问题依旧,仍然是电流上到0.11A后立即掉电。原来是空欢喜一场了!
到此,以我个人的水平维修就陷入了困境,接下来就不知道该去查什么了。所以现在不得不向各位高手请教,希望大家能给我一些指点,谢谢大家了!

网友:
你查查在没掉电之前,,哪个电压没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故障的情况是:按开机键后一秒不到就掉了,实在来不及去量任何电压。
不知道什么情况下会使上电瞬间就掉的?

网友:
加焊u供电芯片。不行再看看nb的供电瞬间去测。按你所说应该还有哪里还有短路,可以直接干nb

网友:
看3 5V 的后极出来了没有

网友:
后极有的电压没出来。

网友:
好的,谢谢各位!我这就去查查后级电压电路。

网友:
查的怎么样了啊?

网友:
很不幸,修到最后得换板。

网友:
看看电压都出来了吗?一一去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