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人能整一个X31高压条电压脚位图啊。,

楼主(2010-12-11):
我的X31暗屏,灯管没有问题。想判断一下是高压还是主板有问题。
暗屏

网友:
你直接测屏线给高压那几根线电压正常不就行了呀,看看供电和开启信号来没有呀

网友:
找下信号 四个接口定义:
1,UIN[12V至20V](靠近保险丝那头)
2,ON(开关信号)
3,ADJ(调亮度)
4,GND(地)

网友:
X31的一般是高压条坏。判断高压条还是灯管的话简单的很,自己做个点灯管的高压条点一下灯管就知道了,如果灯亮一般就是高压条坏了。如果不亮灯管肯定是坏的了(高压条也有可能坏)

网友:
直接拆下来,去点一下就行了

网友:
拆了主板测测几个保险和高压供电 要是没事的话 高压本身坏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
支持3#和版主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