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200换电容以后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0-12-11):
接到2台东芝M200的机子。故障一摸一样,买来2哥NEC大电容换上之后进到系统就黑了,电压是1.90A.我cpu正面接了2个330的小电容【空出来的2个位置】。后面空出来的位置也加了2个330的电容、不知道正面弄了。求修过次类通病的兄弟个哥思路。谢谢了!!!

网友(点评):
电压 有说多少A的? 你也真是够业余的啦

网友:
接上八个330电容保险点,接少了会反修

网友:
别加4个先加两个在正面有两个空位记住一定要一样大的330不行可以再换一组,注意如果是用电流表测电压要调到刚刚好 ,肯定 是你没加好

网友:
直接把背面那哥NEC的大电容取了并四个330V的电容上去就OK

网友(点评):
恩。对的。这样做了,还黑屏那就不是电容问题了。

网友:
不行换一组

网友:
3楼的说的很不错。我支持

网友:
一般的情况下我是换六个330的,头对头,尾对尾。。。

网友:
不行换个新的  哎

网友:
晕。我换的新的啊。买的新的。还是掉。我怀疑好像不是电容问题。

网友:
不行的话  你就上6个220电容

网友:
会不会是其他的问题哦  ,不要老是搞电容

网友:
电容没有焊好

网友:
这个换三个330的就可以了,换多了会把电压给分去了,可能导致电压不足啊

网友:
250   330   都行啊  搞4个上去就行了

网友:
220  和 330的能混合用吗?我试了一下,上U开不了机了,取下U开机不掉电了,是不是电容加的不对?

网友:
330的电容不是多了么,,找一样的多加几个,,我修的时候都是用的3个就没问题了  ,要么就是加电容的正极没放到正地方

网友:
如果不想加电容也可以到市场去直接买一个同样的回来,一个才六块钱!!

网友:
一般我就加2个330或470.没有返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