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MX SE

楼主(2010-12-11):
一块华硕M2N-MX SE主板,电压正常,BIOS擦过,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几秒钟后断电...本人甚是不解,请高手评论!请不要为了赚分来此...谢谢...

网友:
试试压压桥啊

网友:
断电后可以再开机吗?

网友(2011-11-29):
此板CPU座虚焊的也不少啊 我遇到过两块故障和你的故障一样 全是CPU座虚焊,,,,,,,

网友:
我也有块这样故障的板 没解决0....

网友:
C61的板子吧换u了吗

网友A:
华硕M2N-MX SE  你肯定是CPU坐空焊!给我的感觉就不是坐子有问题!你能给我讲讲为什么是CPU坐的问题吗!谢谢我这里有5块主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华硕M2N-MX SE  你肯定是CPU坐空焊!给我的感觉就不是坐子有问题!你能给我讲讲为什么是CPU坐的问题吗!谢 ...

可以压座子试试 也有可能CPU是坏的 如果CPU是坏的话使劲压座子也能点起来 遇到两个CPU坏的使劲压座子能点亮 很奇怪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压座子试试 也有可能CPU是坏的 如果CPU是坏的话使劲压座子也能点起来 遇到两个CPU坏的使劲压座子能点 ...

可是我不上CPU也要掉电啊!不擦12 4P就不掉

网友(点评):
华硕这个板子就是这样不上CPU也会掉电 因为华硕这块板子不上CPU的话是不跑码,不跑马此板也会掉电,首先排除下CPU有没有问题 再取检查是不是电路问题还是座子虚焊。

网友:
你不是说CPU坐子有问题的 吗?现在又来电路问题了!电压什么都正常的!没有短路

网友(2011-12-31):
加焊桥差不多会好的,我加焊好过

网友:
发错板块了啊 兄弟

网友(2012-03-31):
CPU坏了也是这种情况,害的我换了个北桥也不好,用假负载也掉电,最后换个CPU才好的,气死了,没想到CPU坏了也掉电

网友(2012-05-22):
这个板子桥是英伟达的吗  我又块 M2N 的板子也是掉电

网友:
这种板子好像坏很多啊,我遇到过2块了

网友:
缺电压和不跑码都会掉电,不管上不上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