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两块主板的维修

楼主(2010-12-11):
最近几天很纠结,修板尽走些弯路....
好,闲话休说,今天一块映泰的主板,客户有些急事交下就闪了,也没说什么问题。拿来上假负载,触发,无复位,没说的首先量电压,桥的供电无。采用的是PWM供电,芯片是个 FP6321a的八脚芯片,心想管它的先换了再说。由于手头没有这个芯片,RT9214的定义跟其完全一样,应该可以代换,换上去电压还是无...难道是代换不起?恰好此主板内存供电也是这个芯片,先换在桥这里再说,电压还是无,看来不是芯片的问题了。找来芯片的定义,先量供电5V正常,接地正常,第七脚外接三极管,好像起什么保护作用。此芯片外接了个小场管,型号是12W,场管S级接地,D级接第七脚,控制级G没去跑线不晓得走哪...正常的话应该G级为低电平,场管不导通,现在却有5V的电压,不对。想到这里,就把那场管给取了下来,开机,一测电压1.2V完全正常,看来是场管那边信号过来有问题。在这我想到了头次修的一块主板,具体什么型号给忘了,桥供电用的是RT9214,也没电压输出,第七脚外接了个场管,用电压上拉,场管再外接三极管,B级却跑向了电源管理芯片,结果是电源管理坏了,引起无桥供电。想到这里心里突然有个猜测,难道此块主板没上U引起的?于是换下假负载,上U,结果诊断卡欢快跑码。。。看来还真是猜对了,第一次遇见这种问题...没有去跑线,我猜道理应该跟INTEL原装差不多,只不过INTEL是不上U不通电。最后客户来说是键盘、鼠标用不起,测试单独插键盘可以,插上鼠标就不行,单独插量电压5V正常,一起插的话电压就被拉低到1V左右,看来问题简单,应该是供电保险坏了,一量果然。从废板上找了个0欧电阻给换上,进系统正常使用。
    另外一块是华擎的,不通电,心里暗自高兴,最近研究时序,最喜欢不通电的板了,插上电源,待机电压正常,短接开关针,果然不通电,首先测开关针电压,0.5V,明显不正常。看来得跑线了,此板较小,不好跑,先将开关针给取下来,一看出去就接了个电容,先将电容取了,一量电压,3.3V上来了!看来是个小问题,没有挑战性,电容也懒得上,直接上好开关针,短接,正常通电,正常跑码,顺利看到华擎的LOGO,此板修复。
    两块主板没什么技术含量,大家将就看看。

网友:
顶楼主,顺便学习一下。

网友:
LZ太历害了

网友:
高手就是这样练成的

网友:
看来哥们经验很足

网友:
部分945的板不上U无复位,哈哈。这个我知道。

网友:
以前修排针没电压   没想到测电容 现在明白了 电容也影响

网友:
强烈在后面加油。。。

网友:
细心,思路明了,经验丰富吧!

网友:
第一块比较郁闷吧!得亏没换个桥啥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