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1 报警 滴滴滴滴 滴滴滴滴 滴滴滴滴 滴滴滴滴 16声 不开机

楼主(2010-12-11):
IBM X61 进水机器,拆机发现安全芯片这一块有进水的痕迹,用洗板水清理干净,观察没有断线,测试各电感阻值都正常。上电各电感电压都出来了,电流到0。64不开机,报警 滴滴滴滴 滴滴滴滴 滴滴滴滴 滴滴滴滴  16声,插不插内存都一样报。从论坛上看到这种故障说是安全芯片报错,要刷BIOS,换安全芯片。我刷了BIOS,换了安全芯片还是一样的故障,我就用手按安全芯片不报警开机了,进系统运行都正常。可是不按就不能开机,后面用表笔一个脚,一个脚点,点到安全芯片的21脚( LCLK)就能开机,这个脚是连着时钟芯片的,把时钟换掉,直接连线都不行。修到此外没有思路了,请修过此机的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
键盘换了吗 ?

网友:
看看哪个DEBUG 接口的地方是不是进水腐蚀了  四声报警就是安全芯片不过,方向是对的,但方法欠佳

网友:
回复 网友A:

断线也会引起安全芯片报警吧,但是我用表笔点着安全芯片的21脚可以开机,21脚是时钟芯片发给安全芯片的33M时钟。感觉不像有断线

网友:
如果有腐蚀会导致阻抗不正常或者漏电 就会这样了  我遇到过的

网友:
谢谢本本波的指点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这本,也是这故障。还没修好呢。是安全芯片报警吗?我还以为内存呢?谢了.

网友:
学习了 版主好厉害

刁西康 -2 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