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I 无显求助

楼主(2010-12-11):
七彩虹7300GT,VGA有显示, DVI无显 是不是GPU的问题? 一般的卡坏了都是反过来的,请高人指点
求助

网友:
量下DVI上的14根数据线是不是正常?量下DVI上的那个5V电压出来没有

网友:
leewkong
的帖子
好,明天去按这个思路试验下,如果电压正常 估计数据正常估计要换gpu

网友:
GPU有问题你接VGA能用吗

网友:
像上面说的 查下5v 或者 加焊下gpu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VGA有显,DVI不显示,该怎么查?量5V 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