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V之王华硕双核9800GTX显卡维修思路

楼主(2010-12-11):
近日,小弟收到一ASUS 双核9800GTX显卡, 一G显存。 桥接芯片 BR04-300-A2 。目测无掉件,  量各供电无短路, 上电测主板检不到显卡,报警。 量GPU供电1。0,显存供电无。 还有两个电感一个上面电压2。5V ,另一个1。3V。手摸GPU不怎么发热。摸桥接芯片,十几秒就烫得放不住手。 因为以前没见过此桥接芯片,不知道它的正常工作温度。 所以感觉它坏了,但不敢确认。 请高人指点下。 附图:;;

网友:
看上去是个好显卡啊。。还是按供电 时钟 复位 总线 BIOS 接口电路  这个方向修吧。。

网友:
没有显存供电肯定要修好供电才能做下一步打算啊

网友:
BR04 桥接芯片 这个不是很热的   9800X2一定要主卡 副卡一起才会工作 有个蓝色LED亮了才算显示正常

网友:
判断桥接芯片是否损坏还是要一条条打阻止   希望LZ修好后帮我备份下BRO4  主卡 副卡的BIOS

网友:
手摸GPU不怎么发热。摸桥接芯片,十几秒就烫得放不住手
桥接芯片是什么哟?
显存没有供电肯定就检测不到小,修出就对了涉。

网友:
是不是,桥接这块的供电有问题,要不会这么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