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I3000和Data Extractor 2.2疑问

楼主(2010-12-11):
俺是新手,最近想买套PCI30002.4 带DE (Data Extractor 2.2)
但这个工具现在的硬盘又都不支持。。   纠结呀。。。。
想问下坛子里大侠们, 这个PCI 能支持最大多大的盘呀?

还有最关心的是3000自带的DE2.2(Data Extractor 2.2) 是否也有硬盘大小  型号的限制?
能做现在动辄500G 的硬盘数据恢复吗

网友:
版主, 俺不是故意发一楼的无用贴的, 只是逛其他坛子习惯了。。。在基地 一定改。。。

各位大侠 帮帮小弟。。 说说PCI3000和DE 2.2 的奥妙吧、、、 谢谢啦

网友:
3-000应该自带硬盘的啊,对硬盘是有要求的

网友:
3000一般都自带硬盘的,当然对硬盘有要求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PCI3000有专用的硬盘, 我想问的是   这个工具维修的盘 有什么限制。。  最想知道的是  DE2.2  能做250G 以上的硬盘数据恢复不。。 谢谢!~

网友:
郁闷。。 为啥每次我发的帖子很少有人回复呀?  是问的太小白。。 还是 。。。? 晕。。。。自己的帖子人气不旺╮(╯▽╰)╭,。。。

网友:
╮(╯▽╰)╭ 看来 我的语言很难懂。。 没说清楚了。。。   我要问的是DE  做数据恢复。。 是否支持现在的大硬盘 数据恢复。。。、

网友:
最大的带过1.5TB

网友:
DE 硬盘限制是2000G 。数据恢复没有限制的,维修对一些新出 的盘也支持。但是需要的使用者的技术高低。你象PCI3000 配合MRT 就可以修全系列西部数据和日立了。指令熟悉的话 ,全系列ST 也可以维修

网友(2011-01-11):
回复 网友B:

可以的啊,我用DE都做过500G的,1000G就没试过了!

网友(2011-12-14):
DE 2.2最大支持1000G,不分品牌型号。

网友:
DE非常强大
能支持500G的

网友:
我现在在用这个  不过懂的太少 还在学习当中  手里有块WD320G 不知道支持不支持写固件

网友:
如果,是笔记本盘,写固件基本上不支持
但是,对考是支持的。

网友:
是台式机的硬盘   WD3200AAKS的盘

网友:
这个东西,百度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