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翔升凌志G73V)无法显示.

楼主(2010-12-11):
主板:翔升凌志G73V
CPU:INtel E2160
内存:金士顿2G/800
主板见图:
通电后无法显示,插入检测卡后显示0000,(该主板自带有检测,不会显示,正常时才会显示。)拆下CPU的风扇,通电后手摸CPU,会发微热,就是不显示。问题出在哪?请高人指教。
本人只有一张四位显示的检测卡,一个万用表和常用电烙铁。应该从哪入手?

网友:
压一下桥看是否虚焊了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A:
这板容易 虚焊。。。加焊一下应该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容易 虚焊。。。加焊一下应该OK。。。

要加焊什么地方最好?

网友:
补充说明一下,故障前,首是XP系统无故死机,切断电源后再开机,有报警声,以为是内存的问题,拆下内存后再安装上去,会显示。但主机封装上去后就不显示了。

网友:
是桥虚焊了

网友:
你焊不了的

网友:
应该是桥虚焊了。启动时压一下桥试试。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B:
还是送修吧,你手中的工具修不了,加焊独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送修吧,你手中的工具修不了,加焊独桥

由于附近没有人在修理主板,这主板丢弃了又可惜,我真想试试,我该增添哪些简单的工具,从什么地方入手?

网友:
加焊北桥,我搞过两块这样的板,NV上INTEL单桥的北桥空焊很正常。

网友:
楼主用手压桥看行不行呢?

网友:
你没有BGA的话就麻烦点。从新做BGA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有 一块onda的也是桥虚焊了。用风枪加焊挂了。

网友:
楼主还是把板子卖了吧,连风枪都没有,更不说BGA了。

网友:
得有BGA设备加焊或重植桥,你做不了的,送修吧。

网友:
谢谢各位了,看来我得去找个热风枪来试试。

网友:
我觉得还是换个430 或者 336试试吧

网友:
用个旋转风枪 还是可以搞定的

网友(点评):
430 跟336是CPU 你就不会百度一下?

网友:
工具得搞齐了呵呵!!!

网友C:
风枪做的话,得看你手艺如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风枪做的话,得看你手艺如何了!

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用风枪做BGA经验不够的话容易吹坏主板,易变形,别冒然做。

网友:
桥虚焊了,就是那个大散热块下面的芯片你加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