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蓝17寸液晶开机黑屏?

楼主(2010-12-11):
今天收到一台新蓝17寸液晶,开机黑屏!问客户说:要等到一个小时才会亮!上网一查多说换电容!之后拆机一看!电容没爆!开始怀疑高压板问题,换了一个通用的!故障依旧!
之后就装回原来的板,等了5分钟左右就亮了!不过屏好多波纹好像有信号干扰一样!
一点头绪都没!希望高手指点下!!
黑屏

网友:
应该把黑屏的时候个点工作电压报上来。

网友:
换一个驱动板就好了

网友:
驱动板有问题吧。

网友:
用通用的驱动板点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遇到这样的问题:首先检测电压有无或是否正常(电源板输出电压和驱动板上的电压)。如果电源板输出正常,不能正常开机,则说明是驱动板的问题,新蓝机器是杂牌机,用通用板更换很好操作。

网友:
电源看有么有问题没有问题的话直接换驱动板试下 啊

网友:
谢谢各大虲的指点!!换驱动板好了!!!不过要改开关灯的线和BGA线!!有点麻烦!@

网友:
换驱动板就能好的要改按键板的线序,对应接上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