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TM-845GLM跑码正常不显示

楼主(2010-12-11):
此主板从C1一直跑到26,可就是不显示,BIOS刷过,VGA口换过,io换过,北桥加焊过,除了重新做桥外大家还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
R B G 信号 行场同步信号都要查

网友:
换一个北桥就好了,我也试过

网友:
真的要换个北桥吗

网友:
插个独显看看

网友:
26不一定就跑完了

网友:
行场同步信号要是没有也会不显示的。换VGA口也没用。

网友:
是不是两位卡跑的26呀,如果是杀北桥呗

网友:
有网卡没有呀,拆下试下

网友:
看看北桥下面有没有掉件  断线

网友:
此板今天已解决,重新刷了个BIOS就好了,害的我走了那么多的弯路。不过还是要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