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PE-A800主板的怪问题

楼主(2010-12-11):
此主板的现象为第一次开机正常,重启也正常,就是在开关断电后再触发不加电,必须把电源拔下来重新插一次才好。开关针时钟有待机电压

网友:
不上电时 按上电时序查

网友:
此板换io后解决,谢谢楼上

网友:
换上IO也不行呀

网友:
开机故障,一般查与开机有关的芯片就可以解决,IO,南桥,开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