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mos保存的问题

楼主(2010-12-11):
杂牌主板CMOS设置完后按F10保存选Y按回车后死机,重启后CMOS设置保存上了。这是什么原因啊?设置的时候随便设置,只要一保存就死机。

网友:
那说明BIOS程序有问题!重刷一下!

网友:
先谢谢哈,看来的抓紧入手编程器了。现在闹心中。。。。是TOP2005呢还是G540呢。。。还有个TOP2005+

网友:
有些主板都是这样的..可以是BIOS不够完善吧...

网友:
刷BIOS 不知道杂牌好不好下载呀

网友:
奥美嘉的主板,官网上能下到,不过就这一个型号的主板BIOS,该不会这个牌子就出了这么一款主板吧?
一般知道主板的品牌都能到官网上找到资料吧?不过昨天下了个华硕的好象文件格式不一样

网友:
可以正常使用就可以

网友:
杂牌主板在技术方面还是欠缺的,一般正常使用就好。刷BIOS太麻烦呀,主要是找不了合适的BIOS

网友:
这个真不知道,一般杂牌主板也没遇到这样的,接触的板子太少了。不过这个板子外观看这挺舒服的,就是用料肯定不咋地。电容全鼓,我换的新电容都比它原带的电容好。

网友:
BIOS资料没有问题的话。 一般是南桥坏了

网友:
按F10保存然后回车只是死机,好象按键盘其他键报警喇叭有微弱的声响,重起CMOS还能保存住,书上还真没介绍这样的故障,南桥坏了还能存住CMOS设置吗?

网友:
这个能保存正常用就行了,干嘛还刷啊?我也碰到有些板就这模样的。

网友:
。。。。。。本来就杂牌了再整出这样的毛病还怎么卖啊?

网友:
先刷BIOS再说吧。

网友:
能保存的,重启一下就OK。主板设计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