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主板跳线连接技巧图解

楼主(2010-12-11):
主板跳线连接技巧图解,讲得很仔细,适合新手,要的下载
下面有朋友要联想的连接图,你看看是不是这个
联想主板接线图     联想, 主板, 接线图

F usb1 实例图示及对应接线图:

F usb2 实例图示及对应接线图:

F usb3 实例图示及对应接线图:

联想主板13针前置音频实例图示及对应接线图:

网友:
有没有联想主板的接线方法 有的话就下来看看

网友:
是台式机的吧,笔记本很少跳线的!

网友:
好像是与面板的连线吧

网友:
学习一下,,支持一下

网友: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1515118291/QQ/WinTemp/RichOle/TEA$1]D1FE2O_3F%]RPKEMA.jpg 问一下各位,这个绿色的东东是什么元件啊,我一直搞不清楚这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1515118291/QQ/WinTemp/RichOle/TEA$1]D1FE2O_3F%]RPKEMA.jpg 问一下楼主这个绿色的东东是什么元件啊,一直不明白

网友:
这么多,懒得记,还是用万用笔量一下,量出供电了再按usb顺序,供电—-数据负—数据正——地,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