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电路74LVC14AD

楼主(2010-12-11):
请问基地里的高手,74LVC14AD的门电路可以用什么型号的替换?谢谢

网友:
用74HC14   很多主板都用这个

网友:
04 05 06门

网友:
74HCT14就可以啊

网友:
同一类型的门就行,不用管英文是什么,我记得好多门是通用的,楼上回答了你的问题,如有兴趣你可以多去查下门电路的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