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桥合一的桥

楼主(2010-12-11):
NVIDIA MCP67MVA2 每次加焊都加坏,我上面的温度是: 210 度
下面温度是:245 度   高手指点下,温度该调到多少才是最佳的?
唉,已经弄残好几台了,心里很愧疚。。就算是买的新的BGA都
做不好。

网友:
那种桥确实不好弄,,,以前弄过几台,,,成功率在百分之70,,,我们用的是260的温度

网友:
请问3桥合一的板子  桥是不是很容易坏。特别是AMD  cpu

网友:
见到高手门都是温度要走坡才行。例如上200停下到180再上210恒定下然后再下200再上215...不只到是不是这样。至于哪个时间就不知道了。

网友:
什么BGA,可能是升温过快,调一下斜率,斜率调到成1,新机是这样的

网友:
做过几块,一次搞定,用红外的BGA。。。。曲线拆245  焊235。

网友:
不会呀,我用的是士炮,先烤一下板,上下三百都没问题,还没有做坏过的。

网友:
这种桥好像是不好搞的,我基本上都是在主板下面用风枪吹的,但不能吹太长时间,

网友:
上下加热温度设置的问题。

网友:
有铅!上面225——235!下面250——260!你的桥最好放在烤箱里面多烤一会!让里面的水分都烤干!这样桥就不容易坏了!我做这个成功率基本上99%!

网友:
上温不能过快。太快容易把桥损坏。

网友:
请问楼主用什么BGA机

网友:
打伞路过, 温幅度控制率调慢点  温度上升不能太快

网友:
那應該是無鉛的吧.溫度太拉.上部應該調到210下部應該到280你那是三溫區的 嗎?我一搬設為兩個階段.一為有鉛,二為無鉛.有鉛溫度大約在240左右,無鉛則到280左右

网友:
这桥是容易坏 坡度应该平缓一点

网友:
谢谢各位帮忙。。
基本上就考虑时间问题了,我没次升温只设置30秒。。。

网友:
你是桥鼓包了还是怎么了,有可能做的信号脚短路了,板没摆好,什么的,

网友:
三个桥在一起啊,第一次听说哦,那可真是难搞啊,看来我们以后想靠维修混口饭吃那是更难了啊

网友:
南桥,北桥,显卡,6150也是哦,

网友:
要先用烤箱烘烤3个小时以上,再做,100%,不烤的话直接做就短路

网友:
要靠那么长时间吗??

网友:
下面温度控制在150左右上面控制在180左右

网友:
都是高手,我过来学习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加焊的时间不要太长了,210没有问题的!你要先把桥烤一下!

网友:
做BGA,没有绝对正确的方法,选一个自己适合的方法,多联系,手法熟练就行了~~一个BGA芯片,那么多点,做BGA就是要求这些点都融化和主板焊盘能连接起来。
用什么设备,什么方法其实区别也就在于成功率的高低而已。

网友:
你下面的温度,还大过上面的温度啊,还有,温度还有个时间表。

网友:
华硕板子的这个芯片很难做好,换芯片成功率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