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整个屏幕发红

楼主(2010-12-12):
1,测试灯管没有老化(拔掉屏线白屏,灯管没有老化)
2,VGA线正常
3,用通用板点过,屏是好的
今天下午接到2个显示器,一个是飞利蒲,一个是联想的
时间比较急,下班了还没查出故障,我怀疑是存储芯片文件丢失,明天接着查
有没高手遇到过此类故障

网友:
驱动板的故障,以前有三星的红屏  没有编程器就换了个驱动板好了

网友:
既然LZ都将了,灯管和屏都排除了,那就先换个驱动板吧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MCU刷一下

网友:
        是  驱动板问题     先刷下24C**

网友:
同意4楼的!再说你将一套东西换上去,他就好,那···········

网友:
能确定不是灯管问题,那基本上就是驱动板的问题了,

网友:
我一天碰到两台中是这样的全红,要看看屏线接口有没有虑焊,这是一,二呢是看屏线,再考虑驱动板,

网友:
屏线一般不会红的,板上的三基色通道上的红色通道看一下,要不就是那芯片的问题了。

网友:
这一般是24C**的问题或灯管老化了,直接换掉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解决掉之后发一下产,问题所在.新手学飞习中!!

网友:
清空下24芯片

网友:
驅動板故障   有編程器的話刷一下  沒有就換一個

网友:
是程序问题,,找到程序重新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