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换775CPU座问题

楼主(2010-12-12):
DELL775座虚焊通病,加焊用不了多久,请高手门探讨下换座子注意哪些细节问题?
cpu
通病

网友:
换全新无铅座。

网友:
换座子有风险的,我换了个精英775的,换了以后再也没跑过U了

网友:
看你的设备而定了。要是有BGA机就买座子回来打了。要保护好北桥还有近距离的IC。最重要的是U座的位置要看好

网友:
是啊,我换这种的从来没成功过,倒是加焊好的挺多的,一般没有返修的,请高手说下怎么换?

网友:
775新座 下面的小柱子要全部用刀片切掉,切平,座子中间的一样,中间最多切成斜面便于对焊盘

网友:
智者无忧
的帖子
自己买回来的座子质量一定要看好,要相信自己的技术,很多的座子质量都存在问题,还有就是,去座子的时候,板上的锡盘容易掉,一定要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