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1和SDR2内存的区别,高手指点!!

楼主(2010-12-12):
请问一下高手,SDR1和SDR2内存的区别,高手指点!!

网友:
这种内存已近淘汰了

网友:
频律不一样,一代是2.5V供电二代是1.8V供电。

网友:
SD的内存都很难找了。

网友:
1,电压不一样。
2,插口不一样。

网友(2011-01-23):
各位都是强人我服了

网友:
SDR是两个口的,3.3V供电
DDR是一个口的,2.5V供电
DDR2是一个口,1.8V供电,DDR2比DDR内存上的金手指的铜片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