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bios密码

楼主(2010-12-12):
gateway笔记本bios设了密码,硬盘也设了密码,怎么破解???不能从U盘启动也不能从光盘启动。

网友:
不行就找厂家,索取万能钥匙!或者换bios,硬盘!!!

网友:
bios密码重写bios,硬盘密码用pc3000去密码

网友:
密码写到密码芯片了?如果不是,拆下BIOS电池,把CMOS放下点就能清BIOS密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