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90笔记本 WIN7下提示 “请考虑更换电池”

楼主(2010-12-12):
dell  m90笔记本 WIN7下提示 “请考虑更换电池”上边还有个小红叉,但电量显示90%,不过下降很快的,是不是电池不行了。

网友:
电池是虚电,电芯老化了

网友:
应该是电池老化了

网友:
那你就换个电池先确定是否电池问题还是主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