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3000

楼主(2010-12-12):
故障是加电无显示 用诊断卡跑卡 跑过38后跳到85不动, 内存,CPU换过一样 南桥换过一样, PCI控制芯片已经拆了 一样 北桥加热过一样 用CPU假负载和内存假负载量 均正常。 现在不知道怎么下手 请教各位大侠
cpu
芯片

网友:
你刷下BIOS试试 也只能先试试!

网友:
看复位有没。

网友:
跑38应该是显卡的问题了。拆开重做,或者换北桥

网友:
先刷 在重植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