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网本 冷机 不识别硬盘

楼主(2010-12-12):
请高手指点:
    上网本,冷机,不识别硬盘,开机不流畅。进BIOS也不识别硬盘。
    开热几分钟后,马上能识别硬盘,开机流畅。一则正常使用。

网友:
可能硬盘有问题

网友:
加焊 硬盘插口旁的供电芯片试试  上次遇到过

网友:
硬盘本身没有问题。换了其它硬盘也测试过。问题依旧。
先试试三楼的方法。。。

网友:
硬盘供电芯片已加焊过,还存在问题。。请指教啊。

网友:
新的问题出现了:(冷机)现在只要第二次开机就能识别硬盘,开启后正常使用无任何问题

网友:
冷机不插硬盘、进PE流畅吗?

网友:
硬盘供电芯片旁边可能有电容漏电

网友:
把主板上硬盘接口旁的阻容元件排着焊一遍试试,应给就OK.

网友:
拆了 用风枪加热芯片 肯定能识别  区域就定下来了

网友:
回复7楼:冷机不插硬盘,进PE不流畅。在第一个启动界面要停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网友:
呵呵 机子交给客户了。 勉强接受。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