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2219VWG显示器驱动板烧了

楼主(2010-12-12):
昨天有客户拿了一台AOC 2219VWG显示器来修。客户说拿了好几家都没有搞定。我们看了后,才知道为什么多数人都没有修好它,因为它的接口不是通用的。只能配原装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修过这个型号的
显示器

网友:
建议你更换原装的 不然即使找到可以代换的 也难免会出现新的问题

网友:
期待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做维修的不要拿过来不行就换嘛

网友:
是什么样的接口 RSDS 吗

网友:
什么屏?什么接口,有图片看下?奇美屏吗?32+32p, 还是36+36p?

网友:
方便的话请LZ上图给我们看看是什么样的接口

网友:
有难度 顺便把驱动板也上图让大伙看看 讨论一下

网友:
原装的也不贵呀!既然别人都无法修,你就报大点价钱跟他说换原装的,不修就拿走,。万能板就算你改好了。估计也用不久。。

网友:
是什么样的接口

网友:
这种板有卖的,应该也不是很贵,还有你那板是什么问题,这种我修到过是不开机的,一般都是程序坏了,只不过我也没有这种程序,你在论坛里面找找吧,好像有的